楼主(2021-02-03):
点启动,,物料正常情况下一起全自动运行
点寸动,,点一下外部物理按钮,动一步,点一下,动一步,,有没有大佬提供思路

网友A:
点动多些
看具体什么模块来控制,三菱的QD75等定位模块有点动、寸动功能相关的设置。

网友B:
有这种功能,看你是哪一种机型,小机型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大机型就没办法这么玩。另外这种控制对电气设计来说并不是很难,跟正常运行其实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做一些气缸和伺服的控制   就是想知道,大概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做法是,每一步转移后,在输出的前面加一个相同的条件(步进按钮),看似只有当前步输出,其实条件满足后自动进入下一步,只是没有输出而已。

网友D:
有需要就做寸动(点动)

伺服简单---脉冲数控制
气缸难点,看你气路设计,有的不可能做到寸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上有现成的欧姆龙的程序  要不发给你看看.有点看不懂欧姆龙的程序

网友E:
要具体应用才好讨论,简单的卷取动作根本不用编程,直接利用变频器端口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点启动,,物料正常情况下一起全自动运行
点寸动,,点一下外部物理按钮,动一步,点一下,动一步,,有没有大佬提供思路
这个要求不是点动啊,准确的是步进啊,CASE结构就可以了,SFC也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stl 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l 是一样的吗
只能说类似,但是并不一样,实际上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能我还没有会走路 就想飞了,,,供应商卖给我们的机械就是这样的点动写法 感觉这样操作是很方便 的

网友D:
用你最熟悉方式的达到目的就可以,有时间有兴趣再添加其他机能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