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3):
单位有一款设备,别人设计的,用在控制板上点动和连续动选择用,上面用到二常开和二常闭转换,用的是正泰的,因为电压低信号电流弱,开关触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阻值变大,导致信号不正常,师傅们,这样的开关哪个品牌的靠谱点?控制板电路是仿意大利进口设备做的,它采用的是法国原装的施耐德旋转开关,据说寿命还是比较长的,不知道采用中国生产的施耐德旋转开关对于这种弱电路寿命如何?还有这几天在淘宝上看了一款,原上海二厂的APT旋转开关师傅们有用过没?和江阴的长江按钮价格接近……

网友A:
日本和泉的不错,关键是要买到正品

网友B:
可用转换开关控制高电压,通过中继常开常闭过度给信号。

网友C:
要不用银触点继电器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转换开关控制高电压,通过中继常开常闭过度给信号。
如果自己单位用我用继电器过度一下肯定能解决,关键是这个设备是自己单位生产的,卖出去很多,现在客户经常反应这个转换开关坏了……

网友D:
建议你用这种的
尽量用好一点的  目前我很多 都快一百多了也是控制弱电信号  一年了 没有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这种的
尽量用好一点的  目前我很多 都快一百多了也是控制弱电信号  一年了 没有反馈的
版主,你这个开关是啥牌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用这种的
尽量用好一点的  目前我很多 都快一百多了也是控制弱电信号  一年了 没有反馈的
版主,你这个开关是啥牌子的?
正泰   其它厂家的也一样用   自动锁紧

网友E:
楼上那种黄色开关是LA39型的。用好点的吧。。最好是常熟开关或者人民,大连机床厂等这些质量可靠的。另一种是和你用的一样的。

网友F:
LA39我用江阴的都很耐用

网友G:
直接用正泰LW5系列的转换开关多好,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C:
找找有没有含银触点的

网友H:
图片上的开关一看就是防制品。正品施耐德没有镀彩锌。

网友I:
电压低信号电流弱
小到什么程度,看图2,5v\ttl电平?
使用这类开关就是错误,应该选φ16的那种,材质密封都比较好的那种,再看一下指标
多说句,即便加装中继来提高开关电压电流,继电器触点不选小电流控制用途且非密封的那种继电器,还是失败,曾在DCS系统纠正过,还是个欧洲很有名的企业,只不过接触的是中国雇员。
开关再不经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上的开关一看就是防制品。正品施耐德没有镀彩锌。
我现在在用的是正泰,不是施耐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低信号电流弱
小到什么程度,看图2,5v\ttl电平?
使用这类开关就是错误,应该选φ16的那种,材质密封都比较好的那种,再看一下指标
多说句,即便加装中继来提高开关电压电流,继电器触点不选小电流控制用途且非密封的那种继电器,还是失败,曾在DCS系统纠正过,还是个欧洲很有名的企业,只不过接触的是中国雇员。
开关再不经常使用
别人仿进口设计的,设备卖出去很多,设计错误也要把售后做好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低信号电流弱
小到什么程度,看图2,5v\ttl电平?
使用这类开关就是错误,应该选φ16的那种,材质密封都比较好的那种,再看一下指标
多说句,即便加装中继来提高开关电压电流,继电器触点不选小电流控制用途且非密封的那种继电器,还是失败,曾在DCS系统纠正过,还是个欧洲很有名的企业,只不过接触的是中国雇员。
开关再不经常使用
别人仿进口设计的,设备卖出去很多,设计错误也要把售后做好呀!
不论用谁家的   相比之下 我发图面左的要比面右的效果要好很多,解决售后 必须走捷径,简单可靠。如果是在厂里没啥事情搞实验 不怕费事 花钱,可以考虑一下用其它方式,总之解决的办法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低信号电流弱
小到什么程度,看图2,5v\ttl电平?
使用这类开关就是错误,应该选φ16的那种,材质密封都比较好的那种,再看一下指标
多说句,即便加装中继来提高开关电压电流,继电器触点不选小电流控制用途且非密封的那种继电器,还是失败,曾在DCS系统纠正过,还是个欧洲很有名的企业,只不过接触的是中国雇员。
开关再不经常使用
别人仿进口设计的,设备卖出去很多,设计错误也要把售后做好呀!
不论用谁家的   相比之下 我发图面左的要比面右的效果要好很多,解决售后 必须走捷径,简单可靠。如果是在厂里没啥事情搞实验 不怕费事 花钱,可以考虑一下用其它方式,总之解决的办法太多了。
简单的办法是找个可靠点的转换开关替换,改电路啥的有些不方便,不可能客户说我的转换开关不行了我去给你改变一下电路是吧!你左边黄色的是LA39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39我用江阴的都很耐用
师傅你这个开关用在那种电压电路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39我用江阴的都很耐用
师傅你这个开关用在那种电压电路中?DC5V和PLC开关信号 我建议的那种转换开关相对有一定的密封性 这一点很重要 防止触点氧化增加接触电阻 另外触点始终有弹性压力  更重要  有朋友说 用L W5  或继电器电压过度 等不现实 且很麻烦后期故障率维护多,等
您对这种转换开关用在低压高阻上可靠性有质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39我用江阴的都很耐用
师傅你这个开关用在那种电压电路中?DC5V和PLC开关信号 我建议的那种转换开关相对有一定的密封性 这一点很重要 防止触点氧化增加接触电阻 另外触点始终有弹性压力  更重要  有朋友说 用L W5  或继电器电压过度 等不现实 且很麻烦后期故障率维护多,等
您对对这种转换开关用在低压高阻上可靠性有质疑吗
不是呀!师傅,我没用过这种,然后你图片上看不出哪个品牌的,我需要找好报给采购呀!师傅的意思是正泰的黄色的这种比右边的那种更适合我这种情况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39我用江阴的都很耐用
师傅你这个开关用在那种电压电路中?DC5V和PLC开关信号 我建议的那种转换开关相对有一定的密封性 这一点很重要 防止触点氧化增加接触电阻 另外触点始终有弹性压力  更重要  有朋友说 用L W5  或继电器电压过度 等不现实 且很麻烦后期故障率维护多,等
您对对这种转换开关用在低压高阻上可靠性有质疑吗
不是呀!师傅,我没用过这种,然后你图片上看不出哪个品牌的,我需要找好报给采购呀!师傅的意思是正泰的黄色的这种比右边的那种更适合我这种情况是吧!
如果你认可这种小转换开关  正泰的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品牌 我用这种转换开关无源启动软启动器几年间只启动过几次  因为用在消防控制 没有火警不启动 只是定期巡检每次都成功

网友J:
这是氧化了导致阻值变化的哦,你是不是还需要考虑下接线头的问题呢?全部烫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氧化了导致阻值变化的哦,你是不是还需要考虑下接线头的问题呢?全部烫锡呢?
接线头压了冷压接线端子,没有氧化,可能这种旋钮不合适低压低电流工作状态……

楼主:
今天叫采购下单,买了50个APT的旋钮,用一下,期待效果好点……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们这24v系统都是用AB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