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网问题

楼主(2021-02-03):
最近在做个方案,用300做主站带11个分布式1/O(ET200),通过PN走profinet;同时300要与其他2个系统(DCS或SCADA,云端服务器)数据交互,走modbus tcp/ip协议,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尽量用1500了 300翻新的太多了。

楼主:
S7-300是客户招标文件指定了用317,没法变哇;N多年没做大点的项目了,要重新捡起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300翻新真的挺多,买过一个CPU西门子标识都贴反了

网友C:
dcs连接的最好另外走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s连接的最好另外走端口.
做端口地址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