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3):
各位大佬s7-200定期性出现通信整体中断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A:
。。。。。问的好笼统 ,和什么通信 ? 485 ? HMI ?

网友B:
估计楼主打字少了一个不字吧

网友C:
整个通讯线路上所有的原件一个一个的换。首先换个新plc试试。也可以再线路上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D:
走的网络通讯还是485,与上位机通讯or人机界面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