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4.3 m218

楼主(2021-02-03):
somachine4.3 里m218找不到tm3模块,请教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machine4.3 里m218找不到tm3模块,请教大神

请安装施耐德新版机器专家软件(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并使用如下代码解锁M218,该软件基础版本不收费,专业版和高级版收费。

解锁代码:23AXZ59FR4MHRZCVU7CHWS5KU2

楼主:
是要开启高级版本,软件里才能有tm3模块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开启高级版本,软件里才能有tm3模块嘛?

BASIC版本即可。

楼主:
感谢大佬,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