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

楼主(2021-02-03):
GXWORKS2 中視圖菜單里的編譯結果顯示有什麽用, 點擊總提示是什麼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WORKS2 中視圖菜單里的編譯結果顯示有什麽用, 點擊總提示是什麼回事

告诉你你的程序是否存在错误,错误的程序将不能被下载和运行。

提示的原因在于用户没有使用到自动软元件分配,你可以在编译选项内取消对自动软元件使用情况的提示。

楼主:
不是輸出, 是編譯結果顯示,如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輸出, 是編譯結果顯示,如附件

当使用标签化编程时,由于未为变量指定固定的内存地址,因此会自动分配地址,那么,你如何知道具体分配了什么地址呢?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为何会出现你贴出的提示,没有程序,也就没有变量赋值,没有变量,编译的地址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謝了, 但增加標簽, 編譯后還是這樣, 是不是還要哪里做設定, 或程式版本, 或選用CPU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了, 但增加標簽, 編譯后還是這樣, 是不是還要哪里做設定, 或程式版本, 或選用CPU有問題

你可以使用鼠标框选你要转换的程序,然后进行编译结果显示,编译结果显示不能选择多个梯形图块,否则等同于没有选中。

和CPU选择的类型无关,程序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在于我选择程序栏就可以显示,而你必须框选需要显示的具体程序段。

网友B:
学习了,一直没有注意过这里的提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