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4):
维纶easybuilder的设备地址前面有个1#或者2#,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带的不至一个终端,比如一个屏带了2台PLC,站号设置分别为1 、2 ,那么对于不同PLC就要前加面1#  2#来区别;

网友B:
一屏多机时区分站号的,这个多少#对应的就是PLC或者其他设备的通讯站号,否则触摸屏搞不清是哪一台设备

网友C(2021-05-30):
一屏多机时区分站号的,这个多少#对应的就是PLC或者其他设备的通讯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