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

楼主(2021-02-04):
T01是啥元件?串在24V供电电源母线上,左右2排的上下脚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蓝色那个才是电感,没道理放2个吧

网友B:
滤波电感 内部有2个电感

网友C:
T,命名规则是变压器吧?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D:
共模抑制电感,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对的,谢谢

网友E:
R电阻,C电容L电感,IC集成电路,J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