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4):
誉强变频器变频器。本来完好,我自己按了一个设置,就是外引键盘设置,就是同时使用外引键盘。   按道理来讲 不会锁住,,,目前是主机按键全部失控,。没办法按了, 有其他办法吗,,,变频器是誉强YQ3000G7
主板里面的插口好像是外接键盘插头吗,,,不知道需要什么键盘,或者有没有跳线可以强制恢复原厂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没有解释或者能解决这个的说明.. 据说只能要么报废, 要么发回公司维修

网友B:
手册度娘家有,建议问一下代理商,代理商会帮你和厂家沟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厂说,只能丢了买新的,或者发回去维修, 2百块钱,

网友C:
买新的好了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是好的,只需买个外接键盘,把参数改回来就可以了,你切换了外接键盘,原键盘信号不接收,并不是锁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选择的是内外键盘同时使用。。。但是好像外接键盘不是标准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