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4):
各位大神,这个那个能帮忙一下怎么做,有偿
三菱PLC-FX3U-16MR(220V)
扫码器(霍尼韦尔3320GHD-EIO外部触发串口人232)
三菱FX系列PLC通讯线RS232转RS422电缆IT6070-FX
1.第一次扫码器扫码后,按启动X1储存,第二次进行扫码比较,1.条码一致,Y1绿灯输出
2.条码不一样,Y2红灯蜂鸣输出
3.X3复位键,清除储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那个能帮忙一下怎么做,有偿
三菱PLC-FX3U-16MR(220V)
扫码器(霍尼韦尔3320GHD-EIO外部触发串口人232)
三菱FX系列PLC通讯线RS232转RS422电缆IT6070-FX
1.第一次扫码器扫码后,按启动X1储存,第二次进行扫码比较,1.条码一致,Y1绿灯输出
2.条码不一样,Y2红灯蜂鸣输出
3.X3复位键,清除储存

参照:

1、按X1存储,可以使用字符串传输指令$MOV
2、扫码比较可以使用循环指令比较对应寄存器来进行
3、X3复位键可以直接驱动ZRST指令。

我不清楚你的有偿是多少,不过一般达不到我的底线。

网友B:
这是流程,至于读码参照楼上大神的方法。

网友B:
不过,看你的描述,你232转422读码,也没有说明是bd板,还是adp,还是本体422口,估计码你不一定读取的上来,有问题再交流吧

网友C:
417832516@QQ.COM
你这个配置不行,达不到你的要求,可以私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