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灯如何延长寿命

楼主(2021-02-05):
家单元楼道公用的声控灯 几个月换一个 总坏 我想改造一下 灯泡已经是10度的了 十几年前搞过用继电器过度十多年不坏 如今找不到继电器了 半波 影响灵敏度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开关冲击电压导致损坏?按你这现状,降功率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哦!

网友B:
老坏,质量不好或灯具不匹配。我这楼道用了三年多也没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坏,质量不好或灯具不匹配。我这楼道用了三年多也没见坏。
老坏 质量不好 再就是目前声控技术还不成熟 中国特色 老不坏厂家灭了所谓的国家强大了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C:
用那种红外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红外感应的
没人花钱 这个三元两个

网友D:
正如2搂说的,质量是关键。我门口的用了2年多还没有坏过(是一搂楼道,亮熄应该是最频繁的)。

网友E:
白炽灯吧,手里好几个,给谁都不要,农村都要节能的
三元两个?
好东西
是这个灯座老坏吧,别说声控不成熟,俺们这儿白炽灯LED灯通用,灯坏了它都不坏。

网友F:
便宜的配件,坏了就换,这个一般是半年寿命

网友G:
把两只40W的灯泡串起来用,既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也降低了控制器的损坏率。

网友H:
现在好多元器件的寿命真的是看不懂?

网友E:
你那个测不出电流的问题,是不是使用的这个灯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测不出电流的问题,是不是使用的这个灯座?
不是  就是那个照片中的LED灯拼多多买的

网友I:
把灯座和 灯 都换成LED 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说质量不成熟?几块十几钱的东西  也就这样了   买高档档声控 开关试试    我原来待的那个单位 对准中高端市场   一个声控开关150-160   买个装楼道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换成LED灯就变成永不消失的电波了

网友E:
以下是引用2021/2/8 8:21:40的发言:
你说质量不成熟?几块十几钱的东西  也就这样了   买高档档声控 开关试试    我原来待的那个单位 对准中高端市场   一个声控开关150-160   买个装楼道试试
用不着买那么贵的,我买的5元一个,4个包邮,其中3个备了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