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定时器工作时,怎么调用它的当前值。

楼主(2021-02-05):
如何调用它的当前值(不是预设值哦)用在比较指令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调用它的当前值(不是预设值哦)用在比较指令中?
ET侧连接TIME类型的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ET侧连接变量是不是以下这个图片内容?比如: time_to_int ???再把time_to_int 连接到寄存器D,用D的值去做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ET侧连接变量是不是以下这个图片内容?比如: time_to_int ???再把time_to_int 连接到寄存器D,用D的值去做比较?
指令和变量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能说明清楚点吗,最好写一段调取定时器当前值用作比较指令中,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选择变量类型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标签名是当前值,不是X0,写错了
,软元件设置D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