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下,EPLAN P8 2.7 经常掉授权

楼主(2021-02-05):
大概一两小时出现一次,关掉eplan重启又有授权,重新安装过加密狗,情况依旧,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感谢

网友A:
我的也一样

网友B:
关机软件重新打开,或者将破解文件重新复制一下!

网友C:
关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重装破解,升级驱动都试过了。关键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必然,别人电脑同样的系统就没这个问题。真弄不好就升级2.9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偶然性,我换另一台电脑用了eplan一天,没出现这个问题。之前那台是win10 1909系统,现在是1903,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现在好解决了。用新的算号器来授权就行了。注意要装2.9版本的授权管理客户端,然后再用算号器。用原作者的模板是授权不了2.7的,要把教育版的授权删掉,然后加上2.7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