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5):
请问一下有没有使用过研华PCI-1203运动控制使用labview或者VC编程控制力矩电机,请问一下怎么编程设置力矩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还有接线是只需要驱动器接电源,电动机电源,编码器然后驱动器和控制卡接ethercat通信接口么?如果有限位开关信号什么的,请问一下我是接回驱动器I/0口还是接回控制卡的那个通用I/0口呢?

网友A:
其他的先不说,力矩电机好像没有速度模式这说法,控制力矩电机你只要提供一个0到10V的信号给力矩电机驱动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什么意思呢?力矩电机不能用运动控制卡进行编程控制么?那怎么确定速度呢?刚接触这一块,之前实验室用得都是成套得伺服电机,第一次用力矩电机,有点迷糊,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伺服是闭环控制,张力控制特性比力矩电机好太多,力矩电机应用在卷取方面,比较粗糙

网友B:
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描述不清晰。如果是通过EtherCAT让伺服驱动器在力矩模式下驱动伺服电机,肯定有主站从站之说,你的主站在哪里(伺服驱动器只能做从站)?而且不是所有的伺服驱动器都带Ethercat接口。如果是上位机(Labview或者VC)通过串口控制伺服,肯定涉及Modbus协议,这个网上案例多,可以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