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2-05):
汇川的变频器,制动部分,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的正极接在pb上,负极接到母线正上。这个快恢复二极管有什么作用,想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A:
制动电阻通常都是绕线式,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电感,制动晶闸管断开的瞬间,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二极管的存在就有必要了!

网友B:
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