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5):
CP1H可以两轴画圆吗?网上说要plc硬件支持,有的说直接可以用程序弥补……

网友A:
任何有计算功能的都可以。
逐点逼近也好,插补也罢。
无非是计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懂装懂,圆弧插补有 那么容易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装懂,圆弧插补有 那么容易实现?

那可能是的。
毕竟,本人研究不深。
只限于大学毕业论文课题(2轴数控系统;线割,铣床等用)。
我用插补,有些用逼近(逼近运算较简单,缺点是占用CPU时间较多)。
工作后一直没用到这方面。

不过,
有用不带插补功能的PLC走圆的,你可搜搜看。
效果当然同编程相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1H可以两轴画圆吗?网上说要plc硬件支持,有的说直接可以用程序弥补……

可以挂载CJ系列的位置控制单元CJ1W-NCxxx。

至于程序弥补纸上画画还行,讲到精度的话还是看看算了。

网友D:
不讲究速度,单纯从理论分析——可以!
反正你每轴走一个脉冲也可以啊——X轴走一个脉冲再Y轴走一个脉冲,实际插补也就是这么走的,只是插补那个玩意等于2轴是同步按比例走罢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E:
画是肯定能画,只是结果是否满意,电脑画出来的园你放大到一定程度它也不光滑
在就是有没有好的数学模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CAD画的圆,那个矢量图形都是不圆的啊(依据设定的显示线段数,例如设定圆显示数为10000那就表示圆是一万段直线)!
至于加工设备切割的圆,满足要求就得了!
用X轴Y轴2个伺服电机画圆只能如此了

网友F:
主机是不支持插补运算的;除非你加支持圆弧插补的定位模块;
至于用程序实现,搞着玩是可以的,但实际中圆都是阶梯状台阶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