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6):
大家好,我们单位有一台热模锻压力机,用的是185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如图所示,采用的是串频敏电阻启动方式。之前我们的操作工将操作模式打到断的位置,拍下急停,在电机运行时,就进入模具内打磨模具, 考虑到安全隐患,现在要求进入模具区必须关闭主电机,防止误操作。
假如,现在主电机是正转,当主电机停止后,还没有等电机停稳,(1)还是正转,此时直接按主电机启动,可以启动主电机。领导的意思是这样启动电流也不会大,还有助于电机启动。(2)打到反转,此时需要等主电机停稳后,才能开启主电机。
(1)这种方式,同一个转向,还没等电机停稳,就直接启动主电机。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如果时间短还可以直接把电阻段直接不用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电机没有完全停止就进入模具??
不想过年了?
一旦机械限止销工作异常(例如某种不可描述原因跳动)将导致上模下行,,后果想想都是酸麻

网友D:
电机同向启动肯定没问题,启动电流很小。只是安全这块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候,工人用气模打磨一下模具,只需要几十秒钟,通常操作都是将运行方式打到断,按下急停就行了。今年我们单位出事故比较多,领导才让停电机后再进入模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我就担心对电机有危害。 安全这块,我们要求将主电机停止,控制电源断掉,控制阀即便按错了,也不会接通。今年出了几次事故,都是按错按钮导致的。

网友E:
电机没有停止,但电机断电了,启动是没问题,但启动瞬间电机的转角位置与电源相位不同步,会产生电流冲击的。只不过,转速低了会好一些,接近停止状态的起步电流,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版主的点评。看来还是需要等电机停稳了,过几分钟再启动比较好。启动电机的次数也不应该太频繁。

网友F:
急停按钮应该作为检修的辅助安全措施,还是要保证电机停下,除了这些措施,挂牌等组织措施必须做,我现在强制要求谁工作,谁挂牌、摘牌,不准用“禁止合闸”这种塑料板子牌,用可填写卡片式的,操作人、工作事由等必须填上。

网友G:
生产以安全为前提,你要方便控制,可以考虑变频改造

网友H:
看您描述的意思是不想等电机停稳 因为电机大惯性也大 这时想同转再启动  实际这样更好 需要反转时则必须等电机停稳。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嫌时间长,可以在电机轴装一个机械抱闸,电机就停的快了,但控制上就多了些累赘。自己权衡吧。

网友I:
你现在是想电机不要停稳就直接修模?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目前的操作都是这样的:电机不停,操作模式打到断的位置,拍下急停。工人用气模进入模具打磨一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因为工人都是计件制,很多时候,工人急停都不拍,就进入模具了。危险性很高,工人根本不按要求操作。 领导们考虑到安全隐患,要求现在必须停主电机,停控制电源。但是停主电机,到电机完全停下来会很长时间,所以领导就让电机停止后,同方向运转的,可以绕开零速继电器,直接按电机启动,反向运转时,必须等电机停稳。 控制电机程序这块很好弄,现在我就担心 同方向运转,电机已经停了,但是飞轮由于惯性,还在高速转的时候,就又打开主电机,这样对电机有没有危害。领导觉得同方向运转,电机更容易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版主。因为工人都是计件制,电机虽然已经停了,但是飞轮由于惯性还在转,要完全停止需要至少5分钟的时间。如果等停稳了再启动,车间意见会很大,工人也有意见。所以领导们就让 电机停止后,同方向运转的,可以避开零速继电器,随时可以启动主电机。停止后反方向运转的,需要等电机停稳后,才能启动主电机。   控制程序上很好实现这种功能,现在我就担心   同方向运转时,电机已经停止了,飞轮还在转着,此时启动主电机,对电机有危害吗?

网友J:
是不是担心起动频繁,减压起动频会坏,还是担心切换接触器会坏,起动时可以看看频敏电阻温度高不高,温度正常就没有问题,起动频繁,温度高就要想办法,换软起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是有这样的情况,直接加光栅隔离可以麽?

网友K:
安全第一。

网友L:
顺向重起没有问题的,任何转速都可以。就象电机降压起动,低电压起动,转速上来后转为额定电压,不就是在电机运转中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