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485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1-02-06):
完全按照这个程序写的。变频器是台达VFD-L,X0,X1控制跟频率供给,变频器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截图根本看不清楚的,通信不上有很多原因,比如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通信硬件链接、PLC程序等等。

网友B:
个人感觉很多时候通讯不上不是PLC原因,变频器有甚多参数,比如地址、波特率、通讯格式、通讯模式的选择等等

网友C:
通讯不上的话,你不应该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与变频器、PLC通讯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