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1-02-06):
咋测不出电流

网友A:
有开关电源,因该是开关电源导致的

网友B:
10W的负载,220电压,算出电阻是4840欧,加上串联的56欧,电流应该是220/4896=0.044A,44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的负载,220电压,算出电阻是4840欧,加上串联的56欧,电流应该是220/4896=0.044A,44毫安
实测125-130毫安一机械表一数字表都是高精度灯泡实际瓦数可能偏大 另外标识10瓦的LED灯两表都测不到电流

网友C:
数字表在什么档位?在什么插孔?指针表灵敏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在什么档位?在什么插孔?指针表灵敏度够吗?
操作正确无误交直流反复比较过

网友D:
既然有万用表,可以先测led灯的端电压,由总电流乘以端电压得到led灯的实际功率。然后只要led的标称功率大于实际功率,就可以了。当然,标称功率比实际功率越大,led灯越能长寿。

网友E:
以上电路中含有无功成分,含有谐波成分,计算出的电流只能是个大约数值,没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F:
先测个电池确认表好不好。

网友G:
LED用数字表,这么小的功率 测不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咋测不出电流
这种LED灯泡十有八九是电容降压的,实际功率小于标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咋测不出电流
这种LED灯泡十有八九是电容降压的,实际功率小于标称功率。
照度够用无频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另外标识10瓦的LED灯两表都测不到电流
检测不到电流,不至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我也感觉奇怪 先后验证了两只表确实没问题精度都很高 那只机械表是微安级 按理没问题 但就是没测到电流

网友J:
图片看数字表,在石安挡,表笔在电压档

网友K:
LED的标称就不会很准确的,测量有差距也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交直流电流挡都用了?也没数吗?嘻嘻。那就成了无源能量了?取之不尽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交直流电流挡都用了?也没数吗?嘻嘻。那就成了无源能量了?取之不尽呀?
谁说世上没有永动机
最后专家鉴定会传出消息--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用数字表,这么小的功率 测不准的
我用最准的毫安级的机械表测 也没测到 模拟其它负载比较多次操作正确 奇怪了

楼主:
这就是没测出电流的灯

网友D:
有示波器吗?如果有,是否测一下那个电阻R1的两端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是因为电流波形是脉冲形式,导致的万用表测不了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用数字表,这么小的功率 测不准的
看楼主图 4位半数字表 和机械表  操作无误 现在不是准不准  是测不出来电流   是不是谐波造成的目前不明白

网友J:
测的时候灯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认真的参与  那不是测量中  多年养成的坏习惯 不愿让表处在电流挡位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认真的参与  那不是测量中  多年养成的坏习惯 不愿让表处在电流挡位置

什么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交直流电流挡都用了?也没数吗?嘻嘻。那就成了无源能量了?取之不尽呀?
谁说世上没有永动机
最后专家鉴定会传出消息--表坏的
? 此万用表为国内仅有的一只 精度极高 曾为我国航天测控做出过巨大贡献 经权威专家鉴定 此表在北上广究竟能换多少套住宅正在评估中 目还没有前出手

网友J:
回复 楼主:
留着吧,将来能换白宫

网友D:
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吗?总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吗?总电流是多少?
没再测试 估计在3毫安以内

网友D:
哦,这题目很吸引人呀。都盖30层楼了快。哈哈

网友J:
好,盖到30楼隔空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