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6):
一台扶梯跟换PLC,拷贝旁边程序后,在写入新PLC是,说函数什么出错,大概意思是让检查DIP ,我检查过梯形图都对,但是数据没有写进去,请问应该怎么办,这个PLC没有拨码开关

网友A:
现在还能买到CPM2B?
上边没有dip开关?

网友A:
没见到这个dip?

网友B:
CPM2B这款相当于CPM2A-60CDR-A这款的单板式,没电源板,没有外壳,大多用在电梯行业的;现在电梯都自己开发的控制板,用这个的很少了;

楼主:
兄弟们,确实没有DIP啊,也是用到电梯上的

网友C:
不写扩展函数试试

网友A:
你拍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D:
OMRON 松下都有单板式的plc,为毛国内厂家做个单板的,就叫山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可拉倒吧;连个软件都要用别人的,型号也直接别人的改过来;还不能叫山寨?
OMRON的CPM2B是单板的,把电源板取消,直接DC24V供电,输入接线的端子排取消了,直接用排线,与CPM2A相比要薄许多,基本上算是给电梯行业定制款,所以也没配外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们,确实没有DIP啊,也是用到电梯上的
楼上图片上很明显,你看不到?

网友B:
DIP只与通讯设定有关,与扩展函数没什么关系;

网友A:
估计是电池没电程序丢掉,原通讯设置是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