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一个逻辑控制难题,令人头秃

楼主(2021-02-07):
如图,是个上下两层的料仓结构,首先是上料,要上两种不同的物料,结构之间干涉。上完料后,上下两层要分别到热烫机构热烫,然后到取料部分等待取料,如图,上下料是通用的一个机构。程序大概是写完了,可是有点小问题,想问问大家写这种结构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按物料运动过程写程序,也就是按工艺写程序

网友B:
把你想到所有工艺或者控制逻辑做成子程序,然后调用

网友C:
我也在做一个差不多的工位。
这个工位三个托盘,分别是上料/下料/装配。
两台机器人负责上下料两种工件到托盘1和托盘2,第三台机器负责托盘3。
每个托盘上两组零件,每组两种工件,同一组的工件要在同一个周期动作。
其中一种工件的定位不好,机器人间轨迹要做干涉防撞,流程上也要互锁。
关键是外联的专用设备源程序要自己修改,程序注释也不全,头疼。

网友D:
程序不难,关键在于机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程序不难,关键在于机械
问什么说在机械?出现干涉就赖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