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7):
想把触摸屏换成电脑显示器,怎么链接通讯和数值修改

求大佬给个思路或者案例最好

网友A:
只是显示器?不装电脑?
没招

网友B:
电脑安装组态软件之类的可以。

网友C:
那就用组态软件,硬件是电脑和显示器,然后电脑上安装组态软件,组态软件的编程类似于触摸屏,区别是组态软件编程好后直接在电脑上运行即可,触摸屏是在电脑上编程好后要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组态软件是要钱买的,品牌有组态王、力控、易控、昆仑通态等等。

网友D:
可以找人用编程软件编写与PLC通讯的程序,前提是你必须知道PLC的程序。

网友E:
可以用winccflexible,模拟运行就可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
用昆仑通态的那个 MCGSE组态环境完成操作票的编写,然后用MCGSE模拟运行环境也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是只能运行半小时,但是半小时后点运行,也是可以从开始页面来运行
其他的操作屏模拟运行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我用过这两种,操作起来和操作屏是一样的

网友F:
三菱的触摸屏产品中有个softGot ,安装此软件可以在电脑中实现触摸屏功能,这个软件免费但要买个硬件授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winccflexible,模拟运行就可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
用昆仑通态的那个 MCGSE组态环境完成操作票的编写,然后用MCGSE模拟运行环境也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是只能运行半小时,但是半小时后点运行,也是可以从开始页面来运行
其他的操作屏模拟运行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我用过这两种,操作起来和操作屏是一样的

WinCCFlexible要运行类似版本需要安装高级版,其含有WinCCFlexilbe Runtime,这是有版权的版本,价格还比触摸屏贵一点。

既然发在欧姆龙板块,那么就买欧姆龙的工业电脑,使用欧姆龙的工业电脑,其组态软件CX-SuperVisor是免授权的。

网友H:
换个思路,参考一下KTV的点歌系统

网友I:
组态软件或自已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