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7):
介绍下西门子S7-200与200 SMART之间通过以太网通讯方法,无需编程,通过PPI口转成以太网,在网页填表式编程,实现通讯。
通过德嘉S7-200以太网模块PPI转以太网CP243u进行简单介绍,首先进入CP243u的后门地址进行相关的设置,先进行送数通讯设置,我这边用的是V区的数据,200 smart的IP地址是192.168.1.20,设置详情如图所示

然后在STEP7-MicroWIN里的状态表里建几个V区的数据,如图所示

最后在STEP7-MicroWIN SMART的状态表里也建立相同的V区数据,再打开监控,发现数据已经送过来了,如图

这样就实现了两个PLC之间的通讯。
接下来是取数据,类似送数,进入设置页面,改为取数,详情如图所示

然后在STEP7-MicroWIN SMART里的状态表里建几个V区的数据,如图所示

最后在STEP7-MicroWIN 的状态表里也建立相同的V区数据,再打开监控,发现数据已经取过来了,如图

这样就实现了两个PLC之间的数据通讯。

网友A:
只能“同时”实现单向数据传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的,取数或者写数都行,里面有两个通道,每个通道都可以定义为读数或者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