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砖机不能自动

楼主(2021-02-07):
扬州威奥的制砖机,自动状态下,布料小车不动,也就是PLC的Y2Y3没有输出,布料小车的前后限位开关信号输入正常,不知道还有那个信号没有输入,有熟悉这种制砖机的师傅吗?

网友A:
看看要求的信号都到位了嘛,正常都是PLC接受到信号造成没有输出的。除非你的PLC故障,但是PLC2个输出点同时故障应该很少吧。

网友B:
找小车运动之后有可能跟哪些地方产生干涉,那些地方的传感器都要正常

网友C:
手动有输出可以考虑是不是被锁了

楼主:
手动是正常的,自动时只有布料小车不动,其他动做正常,应该不是被锁,应该是输入点不全造成的,布料小车的三个接近开关给PLC的输入是正常的,PLC的Y2Y3输出灯不亮,它是布料小车前进后退电磁阀的驱动信号。

网友D:
有电路图吗

网友D:
那你这两个输出的电磁阀正常吗?如果短路可能就把plc的输出点烧坏了

楼主:
手动是正常的,说明电磁阀是正常的,如果PLC有输出,即使输出点烧坏,但输出指示灯应该是亮的。

网友E:
条件没有满足,找熟悉制砖流程师傅问一下,再分析分析,使输入条件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C:
找操作工,让他手动走一遍全过程,观察小车启动位置
如果没被锁就是小车启动位置不对,各信号不是检查都ok吗

网友F:
连接电脑监控程序看呢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我在现场没带电脑不能监控程序,我在仔细找找输入信号,看缺那一个,也可以试给输入,正确输出就有了。

网友G:
怀疑你小车到位检测存在问题

楼主:
小车运行前,后,还有一个共用的共三个输入X4.X5.X22限位两个输入正常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布料小车不能前行的原因找到了,是后面托架下的行程开关没压下,也就是X20没亮,有了输入布料小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