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7):
求助各位大神
   手上有一台日本的进口设备,现在需要增加一个Q64RD的温度模块,但是不知道原来的程序是用GX developer编程还是使用GX Works2编程的;
很奇怪的是打开GX Works2,没有看到智能模块那里有组态QJ71C24N的模块,但是能正常使用。
   问题:①想请教是否不用组态也可以使用智能模块?
         ②如果我想增加一个温度模块Q64RD进去,是直接组态,然后下载进去吗?(因为原来的程序没有任何组态智能模块的)

 PS:忘记补充,PLC型号:Q06HCPU

网友A:
参数里面的 地址分配里面有没有 进行“开关设置”?
温度模块,可以添加智能模块,组态,下载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因为对三菱不太熟悉,一直都是用西门子编程,
想再问一下您,我组态好新的智能模块后,是不是如上图所示全部下载进去?(上图智能模块我还没组态进去,只是问一下是不是这两页都要下载)
另外,想知道下载时候时候会否复位清零部分寄存器地址数值,因为设备里面有很长参数配方,所以有点担心。想了解清楚,谢谢

网友A:
上面的图中,正常选择程序和参数下载就可以了
第二张图中下载智能模块相关参数
按这两步下载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8-18):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GX WORKS2,读取程序,读不到智能模块QJ71C24N-R2,但同样通讯能正常运行,现在需要用CH2,但是不知道去哪里设置,因为读原程序时读不到QJ71C24N-R2模块,请指导,谢谢。(为什么要把解决办法,隐藏,不让我看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哥,能告诉我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C(2024-03-01):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GX WORKS2,读取程序,读不到智能模块QJ71C24N-R2,但同样通讯能正常运行,现在需要用CH2,但是不知道去哪里设置,因为读原程序时读不到QJ71C24N-R2模块,请指导,谢谢。(为什么要把解决办法,隐藏,不让我看啊)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