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7):
LED筒灯的电流检测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供电AC220V,废话?

使用这种自动检测的万用表看看

自动检测 10.80mA(3W)

改成DC档 10.69mA

改成AC档 19.76mA

自动调出AC 18.85mA

3W灯简单计算13.64mA

那个数据正确?

网友A:
应该是交流

网友B:
你接的不是220的电

网友B:
你里边的二极管是直流,交流变直流降压

网友C:
测输入电流用交流档吧。

网友D:
输入电流如果里面有整流,是直流,但是你万用表测有效值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交流
表为什么按直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里边的二极管是直流,交流变直流降压
那是按交流检测还是直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输入电流用交流档吧。
那就是表自己判断错误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流如果里面有整流,是直流,但是你万用表测有效值可能不对。
内部肯定有降压整流
有效值该多少

网友E:
5W除以220V等于0.022A。3W除以220V等于0.013A。所以表测出来的值是准确的。

网友F:
有整流的灯具一般需要可以测试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结果才比较准确,普通万用表不好说

网友G:
这种筒灯标称3W并不一定是就是3W,测量电流AC 18.85mA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筒灯标称3W并不一定是就是3W,测量电流AC 18.85mA也是正常的。
数值大点小点还好解释
自动表上来咋就按直流算呢

网友H:
交流变直流的

网友I:
你是要监控这个灯是否工作,可以用LC08电流检测器。有电流通过 则输出触点接通,无电流断开。LC08是串联式检测,如果嫌麻烦,也可以用LC22-30ma,过孔式检测,这个需要外接电源。

楼主:
这广告有意思吗?LED坏没坏能知道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就用来检测灯是否正常,如果LED灯正常工作,会有电流产生,就给我PLC一个信号,如果灯坏了,没信号过来。这个智能家居用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不懂啊,上百个led坏了几个,你这玩意能分辨出来呀,找各地城管推销,解决广告灯缺胳膊少腿的自动报警问题。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就是广告灯箱里面的灯 对吗?只有一个亮度。如果是 可以解决,但是 成本。这个需要考虑,很多要求可以满足 ,但是人民币花得多,客户不愿意了。我是监控房间的每个灯是否亮,成本有点高。

网友J:
吃饭开着筒灯,忽然啪一声,炸了一个····我一点都没慌:??鞭炮了,所以炸个灯喜庆;反正家里筒灯库存多

网友K:
交流是对的,里面整流,滤波,电源管理芯片降压,每个灯珠6V/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