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寄存器都是数值

楼主(2021-02-08):
我用了一个FX0N-3A读取了气压压力,显示也是对的,就是寄存器居然全部都变成了118!

网友A:
带清数据初始化PLC,还有这情况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B:
PLC运行开关放STOP位后再放RUN位,看下是不是还如此;

网友C:
将PLC格式化下,单独写个模拟量的小程序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