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8):
RT,
最近在探索一种检测高温导热油的方法(导热油最高温度达200℃以上)

要求是:当设备的油管发生泄漏时,油会漏到设备底部的凹槽中,位于设备底部的传感器能检测到泄漏出来的导热油,马上报警停机

因为凹槽较大,且热油泄漏出来危险性极大,不能用浮球开关来检测(响应太慢了)

暂时只找到巴鲁夫的电容式传感器可检测,基恩士和欧姆龙都没有(温度达不到)

有大神碰到过类似的案例吗?

网友A:
光纤传感器啊,适合长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设备底部的环境温度也有100℃以上,光纤的怕是会受温度影响吧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变化,应该比电容传感器反应快

网友C:
不清楚具体结构,不好判断,如果泄露量小要不要检测?量大用热电偶和温控表配合都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设备底部的环境温度也有100℃以上,光纤的怕是会受温度影响吧
据说可以测几百度蒸汽管线泄漏。不知具体情况。有需要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网友D:
高温导热油泄露会伴随着很大的烟气,是否可以用烟气传感器检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高人,应该可以,如果现场漏油清理不干净有可能误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不一定哦,试过泵的密封漏油很大,倒是没烟气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一定哦,试过泵的密封漏油很大,倒是没烟气哦
看您用的什么导热油,我原先服务过的化工公用工程有很多热媒循环泵,我们预案模拟过泄露处置,烟气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检测烟气是可行的,只是环境温度100℃+,烟雾传感器耐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烟气是可行的,只是环境温度100℃+,烟雾传感器耐不住
楼主可以选择安装位置,在靠近通风口下收集,远离热源;现在的烟感灵敏度很高,记得传感器定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