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铆机是如何防夹手的

楼主(2021-02-09):
各位大神
在压铆机下降过程中,如果把手放在下面,压铆机会迅速抬起,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如何分辨出是碰到的是手还是工件呢?

网友A:
这个没见过,一般都是加双按钮和安全光栅

网友B:
仔细观察设备就会发现,不限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haokan.baidu.com/v?vid=9670071194505718345&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这个视频里面有演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原理,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C:
以前看到过一个手碰上立即缩回去的木工锯,他俩的工作原理可能差不多。

网友D:
同问希望大神科普

网友E:
感温传感器,类似于测温枪那种。颜色传感器,工件与手彩色差别应该很大,很容易识别。

网友F:
手是非金属,加工件是金属,很容易按需选择传感器

网友G:
这个机子无非是用手送料造成事故,你不用手送料啊,安全无小事,上光幕,双按钮,自动送料随你选

网友B:
看了视频,压下速度不快,可能以行程来处理的,你试试不同厚度看它反应。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不建议这样,还是双手加光幕,稳定安全第一,

网友I:
双手安全启动,安全光栅

网友B:
这类设备恐怕只适合单人单件加工,工件小又需要手工调料,恐怕这是最好的设计了。
上光幕,空间效率都是问题,成本更是问题。
双手,工件咋整?
脚踏开关,冲头外的限位检测机构怕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那个是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B:
传感器就是普通的机械开关,接近开关
你注意电梯的里外门中间有个会伸缩的挡板吗(现在多被光幕代替),搞清楚其防夹原理,就明白这个是怎样防护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