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9):
能算是假冒产品吗  别人送的  刚要用

有能知道厂家的吗 煤气的 没办法点火  要想点火成功必须开大  爆燃  还带偷偷灭火的  危险啊  高手都调不了

网友A:
进空气的风门调节一下吧

网友B:
煤气的没用过
这个牌子没见过

将煤气阀门关闭,观察打火规律
按下点火开关,打火,抬起延时断火
如此,文字中爆燃就是操作不当引起

正确操作
按下点火开关,见打火,旋转旋钮30-45°足以,待中心起火后再抬起点火开关。
出现爆燃,是没等中心火燃起就放开点火开关,燃气迅速扩散到外圈并被点燃,产生所为的爆燃。

当然也不排除是伪劣产品,既然是送的就处理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气的没用过
这个牌子没见过

将煤气阀门关闭,观察打火规律
按下点火开关,打火,抬起延时断火
如此,文字中爆燃就是操作不当引起

正确操作
按下点火开关,见打火,旋转旋钮30-45°足以,待中心起火后再抬起点火开关。
出现爆燃,是没等中心火燃起就放开点火开关,燃气迅速扩散到外圈并被点燃,产生所为的爆燃。

当然也不排除是伪劣产品,既然是送的就处理掉好了
不管它是谁家做的 已经被超级大手定性为劣质产品上报了国家了 我已经研究透了设计严重缺陷  不是电池那种打火的 打火与供气大小同步 供气最大时才能打火成功 难免产生像航发似的爆燃现象

网友B:
压电打火?也就送你收下,我直接拆了给垃圾桶。

网友C:
看第一幅照片,这是个旧的吧,燃气和炉具匹配不对也会出类似问题。
一直好奇,“大手”在有些地方是不是高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第一幅照片,这是个旧的吧,燃气和炉具匹配不对也会出类似问题。
一直好奇,“大手”在有些地方是不是高手的意思?
是新的 基地用 家里都是天然气管道了

网友D:
像这种产品还是选用大品牌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产品还是选用大品牌比较好啊!
是 目前用这个 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产品还是选用大品牌比较好啊!
当不了老板用老板

网友E:
老式的不好点火,有专用的点煤气灶的像打火机的很方便;

网友F:
动手能力强,就找找原因,维修一下。否则还是淘汰了比较好,毕竟是很危险啊。

网友G:
这种东西还是不能用就不要勉强吧。
家里老人买过樱花牌的,说是1000,含灶具和烟机;我果断评价是假冒的;回来一看,果然“樱花”的花瓣数目不对,真的是5片花瓣的,家里这个是6片的;
用了两年,要么打不出来火(灶具点火器的位置经常被堵塞,说是煤气质量差导致的);另外一边 点火器的已经坏了,直接需要更换。
第三年果断再换个美的的,自己去商场里面挑选的,用了一年了,一点问题都么有。

网友B:
压电打火就是要气等火。
火早了点不着,火太晚爆燃。
火太太晚就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