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9):
三菱q系列已组网,已有CCR监控程序,上位机通过TCP(跳过CCR)直接获取PLC服务器的数据?

网友A:
上位机如果不是MES的话读写PLC最推荐MX其次SLMP(MC)

网友B:
远程模块 云平台获取也可以  API之类的接口软件读取

网友C(2022-01-13):
谢谢楼上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