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9):
我有一个给水箱加热的装置,加热功率37kw,感觉比较大,除了以上的保护措施不知还要不要增加别的?

网友A:
家用电热水器现在都有防电墙装置。
防电墙,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实际上热水器防电墙并不大,大约只有手掌大小,应用的是一种叫做“水电阻衰减隔离法”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当带电的水流经过防电墙的时候,电流会逐渐衰减,使得通过的水带安全电流的一种技术。
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B:
还可以加装出水断电保护器。

网友C:
这个是电锅炉吧,通常进线配漏保,终端用户加防电隔离

网友D:
楼主还要更安全就是用水的时候断电了,记得用隔离开关……

网友E:
防干烧,防溢水。

网友F:
过电流保护。过载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家用电热水器现在都有防电墙装置。
防电墙,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实际上热水器防电墙并不大,大约只有手掌大小,应用的是一种叫做“水电阻衰减隔离法”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当带电的水流经过防电墙的时候,电流会逐渐衰减,使得通过的水带安全电流的一种技术。
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用上。
实际就是拉长水路长度,增加电组。可以用半米以上长塑料管代替。

网友G:
设两道漏电开关,万无一失。

网友H:
加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可以监测到加热器断线、过流和异常加热。三相用UL3。单相用US17。

网友C:
回复 网友H:
电锅炉是间断加热工作哦,加那传感器不好办,线路复杂多了

网友I:
37kw三相是民用还是工用

网友D:
建议你线路上加电流表,方便观察加热管加热是否正常……

楼主:
37kw是工厂用,整体都是不锈钢的,防电墙这些用得上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是自动跟踪加热系统,无需担心这个问题。你加热 它就检测加热管是否损坏,不加热 就停止检测。

网友I:
引用 楼主:
37kw是工厂用,整体都是不锈钢的,防电墙这些用得上吗?
不知道您还看不看了  讨论一下 所谓防电墙也就是漏电开关    用在家用单相热水器上的插头侧  如果是三相37千瓦每相电流五十多安 用一只塑壳四级80安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 有调温要求的加一只100安接触器简单可靠 不用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