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9):
用一个原点开关 实现转盘的找原点!工作台是一个转盘

情况1:一开始工作台正转找原点,碰到x0原点开关后 慢速找原点!离开开关后,将该位设成原点
情况2:当工作台找了一段距离后,没有碰到x0开关,工作台开始反转 反转碰到x0 并离开XO 后 ,工作台再次正转 慢速找原点!离开开关后,将该位设成原点

M0 :原点开关  D4000 : 原点快速  D4003 :回原点慢度  D4005 :原点搜索距离

LDp M0-------LD M1--------------------------SET M 1

LDP M1 -------------------------------------set s0

下面是条件判断:

STL S0

LD  S0--------------------------------------DDRVI K99999 D4000 Y0 Y1
                 !
                 !
                 !
                 !
                 !--LDP X0-----------------SET S1
                 1            1
                 1            1------------STOP Y0 Y1
                 1
                 1
                 1--DLD>= D8170------------SET S10
                              1
                              1------------STOP Y0 Y1

当很快碰到X0原点开关时:

STL S1

LD  S1 ---------------------------------------------OUT T0 K1
                    1
                    1----LD T0----------------------SET S2
STLE

LD S2------------------------DDRVI K5000 D4003(慢速)  Y0 Y1
                    1
                    1----LDF X0-----------------STOP Y0 Y1
                                 1
                                 1--DMOV K0 D8170
                                 1--RST  M1
                                 1--RST  S0
                                 1--RST  S2
STLE

网友A:
你转盘的话一直正方向转不就行了,而且XC3不是有ZRN回原指令能满足要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想按套路来,想活学活用

网友B(2021-05-29):
你直接用ZRN不就行了

网友B:
你这思路感觉也不对,你可ldp m0 set s0,s0里面只设置一个匀速脉冲plsr动作,碰到X0后,进行脉冲段切换动作,切换到低速,这个在用法在信捷手册上有,直接用ptf改变速度也行,s0里面做一个定时器,定时器计时到达x0没信号,直接复位匀速脉冲驱动指令,同时复位S0,然后set s1,在s1里面做你第二个情况的动作,用stop指令最好加一个10ms以上的延时在进行其他脉冲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