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帖子主题:打怪升级 求救求救!!!!!!信捷XC3 是思想卡住了 还是规则错误了!!!

楼主(2021-02-09):
用一个原点开关 实现转盘的找原点!工作台是一个转盘
情况1:一开始工作台正转找原点,碰到x0原点开关后 慢速找原点!离开开关后,将该位设成原点
情况2:当工作台找了一段距离后,没有碰到x0开关,工作台开始反转 反转碰到x0 并离开XO 后 ,工作台再次正转 慢速找原点!离开开关后,将该位设成原点
M0 :原点开关 D4000 : 原点快速 D4003 :回原点慢度 D4005 :原点搜索距离

网友A: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B:
这是第三帖了。为什么不一直转,而是有时转一会就倒转,要是再过一点就是原点,你又倒转,不是比一直转更花时间。

网友C:
但凡是楼主把贴图搞清楚点,我也不会回这个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三帖了。为什么不一直转,而是有时转一会就倒转,要是再过一点就是原点,你又倒转,不是比一直转更花时间。
你以为所有的旋转设备都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三帖了。为什么不一直转,而是有时转一会就倒转,要是再过一点就是原点,你又倒转,不是比一直转更花时间。
你以为所有的旋转设备都是旋转变压器?
这和旋转变压器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