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氺泵

楼主(2021-02-10):
名各位老师,氺泵是55千瓦的,用22千瓦变频器,频率加速到50hz,能有多大的电流?空气开关选多大的?

网友A:
你的这个配置,你确定能拖动的起来?“氺泵是55千瓦的,用22千瓦变频器

网友B:
没接触过这种,也是同样的疑问,变频器输出电流够吗?

网友C:
到不了50HZ,最多勉强运行20HZ,并且加速不能过大,否则不能运行。

本人曾经用22KW变频驱动30KW水泵,最高速度也不过35HZ,此时运行电流已达85%左右。

网友D:
感觉能人越来越厉害,直接颠覆我的想象

网友E:
用于水泵电机,一般变频器都要比电机的规格大一些的,更别说小了 啊

网友F:
你配置反过来还行……

网友G:
工频时的电流有多大,50频率时就那么大

网友H:
电流取决于实际负载,不是变频器功率决定的,只是实际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适用范围会保护。你这个水泵与变频器的配置确定能用吗?

网友I:
你是来开玩笑的吧?水泵是55千瓦,用22千瓦变频器?要是不差钱买个泵和变频器可以一试。让大家都学习一下。我有个建议你可以把水泵放在地上不接管路空转应该是能转起来。。

网友J:
数据搞反了吧,你这数据变频早报警了

网友K:
55KW水泵,就算省用通用型的也要45KW的变频器;

楼主:
我是用在巡检氺泵用的

网友L:
水泵是变转矩特性控制器小于电机容量是不行的。变频器过载了,或者是水泵达不到额定频率运行。

网友M:
回复 楼主:
巡检水泵不都运行到10hz,你要运行到50hz变频器太小拖不动。

楼主:
低速巡检用的

网友N:
断路器按22kw配置50安没问题 消防巡检 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15赫芝 如果想测试一下全频50赫芝 管道中不能有压力 短时间 好像可以 电流能在30-40安左右

网友O:
真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D:
不是什么颠覆思念是可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们,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