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输入端不亮信号灯

楼主(2021-02-10):
买了台西门子S7-200自学,通电后电源运行灯有亮,信号端1M接负1L+接正。把M1与0.0短接,但0.0不亮灯。是什么原因啊,求太神指教

网友A:
你拍的这个是输出端

网友B:
建议你先看手册学习一下……分清楚输入点和输出点,还有你想有输出必须有程序控制,不是接通输入就可以的,还有s7200是正输入有效……

网友C:
乱接一通;
输入端子在下侧,你这是上侧,是晶体管输出端子;

网友D:
。。。。。再说了,学习为什么还要老200 ?
SMART 或者1200 不香吗 。
被网上的“赵老师”误导了 ?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要学习,用主流PLC都可以,关键要先学会看硬件手册,看怎么配置硬件,怎么接线,怎么接通讯线和编程线,这些一步步来

网友F:
以前学的日系的吧。

网友G:
还是学一学,1200或者smart吧。

网友H:
200的会了,smart 1200也容易学了。

网友I:
这是输出端,不是输入,先对照编程手册看看接线图吧

网友J:
200会了SMART也就会了 ,但1200不一定会哦,差的有点远。

网友K:
200CN与200smart输入输出位置是反的

网友L:
错了,输入输出都没有搞对,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