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0):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前辈,我在TM241PLC做个自保停程序,启动按钮地址%MX10.0,停止按钮地址%MX10.1,输出%QX0.0.触摸屏与TM241用Modbus RTU协议,触摸屏上做两个按钮和一个指示灯,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按钮及指示灯的地址是多少,到底是%MX....还是4XXXXX形式的modbus 地址,触摸屏型号GXU3500,现在只是想做个实验,明年有个项目会用到这两个型号。只是地址对应关系不清楚请教下各位前辈。

网友A:
somachine平台PLC地址快速查询表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A:
qx必须得转到 mw地址上..触摸屏才能用mw   要不然你只能用4xxxxx啥的.0xxxxx 来读取qx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