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2):
如题,在家没办法试,问下前辈们。顺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没试过  我一般8029并联一个 当前位置与设定位置对比触点   若相同  直接导通下一步

网友B:
搞明白伺服控制原理,就不会提出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C:
不清楚,我从没用过M8029,用当前值比较是最可靠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先搞明白  偏差计数器的概念

网友D:
只要指令再次接通就会m8029就会导通

网友E(2021-06-19):
会,你可以加一个计数器在后面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