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5):
过年闲得无聊,想起多年前一个没做成的小项目,颇有“联合利华电扇吹空盒”的味道。我不记得这事是不是在隔壁论坛发过,全当过年消遣吧!

一家木材加工厂,制造建筑用的板材“红板”,是把树木旋切成1mm左右薄板,然后多层胶合高压高温成型,工艺比较简单。其中有道工序是裁切,2米左右一把钢刀在电机带动向下运动裁切薄板,共4个人操作,2个在钢刀一边进料裁切,另外两个工人在出料侧捡边角料。裁切完一边后板材通过裁刀后再裁切出料端。裁刀两端设2个脚踏开关,都踩下时接触器闭合电机旋转裁切一次,接触器断开,整个过程不到1S。但工人手可能误入钢刀下,仍然比较危险,出事了,工人手指被切了!

工厂的厂长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跑了几次现场,发现这工序如果不要工人,还非常麻烦,因为板材不规则,需要视觉系统。我们提出低成本解决有了解决方案:还是人工来做,首先是用安全光幕,只要工人手指接近钢刀就不运行。其二是机械刹车快速停止电机运动。第三是用4个脚踏开关且能自检测。第四是用2个交流接触器串联且能自检测。

这一套搞下来我们报价不到2W,但厂里好多套设备,总的毛利润能有个4W的样子吧。

把方案报给厂长,厂长说要股东开会讨论下。我们等了一个月都没动静,打电话一问,厂长说已经解决了!!!

我们跑去厂里一看,我K!还真解决了!他们厂的维修工在钢刀两边各焊接了一条2米多长的钢条,钢条高度只能薄板通过,手指进不去,还真棒!

我们搞这么多天方案还敌不过维修工的两根钢条!

网友A:
这个好多年就有用到的吧,磨皮机,就是人造革表面磨光的机子,为了防止工人失误把手伸进去打磨棍,前面就是这样增加一个挡板的

网友B:
有时候 解决问题 容易先入为主  只是一味的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反到容易陷入误区。换个角度,先决条件确认,反倒容易解决问题。比如 这个目的:防止机器误伤手指  条件:改造资金100元(假设) 这个条件确认了  下面反到好办了  。

网友C:
有时候简单的问题被设计者复杂化了,当然使用者的经验和小聪明是不可小看的……

网友D:
这个就是实战经验,有时候理论反而会更加复杂化

网友E:
角度不同,想到的方法就不同,我们原来用的进口压片机也是类似的防护,用的长条形格栅,遗憾的是后来操作工嫌麻烦给拆了,造成两个工伤。

网友F:
想起了曾经的空杯挑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