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里怎么写入和显示,PLC计数器值?万分感谢

楼主(2021-02-16):
台达触摸屏里怎么写入和显示,PLC计数器值?怎么复位,写入和显示,计数器值,显示值可以开/关切换 新手求PLC梯形图,类似图上预断计数器那块,万分感谢

网友A:
设定的正常是掉电保持区的
复位按钮 清零的。

网友B:
最好先看下手册,看了还有不理解的再提出来。。

网友C:
设定值对应好寄存器就行了,要用保持型的,注意最大值是否16位够用;
当前值有些可以支持直接显示,至于复位,在屏上设一按键对应个中间继电器,PLC程序内用这个中间继电器复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回复,对我有用

网友D(2022-03-01):
这个数码字体,是哪里来的,我一直没找到,这么搞成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