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6):
公司在运行的设备。一个S7-200 cp243-1和一个S7-300(315-2pn/dp)和两台上位机(wincc)通过交换机组组成局域网,我现在想用自己的电脑看看s7-200的程序,不知道cp243-1的ip。求助大家了

网友A:
让公司安全先给你做2小时安全教育

网友B:
装个局域网IP扫描工具

楼主:
谢谢,试试你说的方法,不行再来请教

楼主:
@1楼,我是厂里的电工,想学这个,没人带,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C:
使用namp扫描,应该可以得到IP地址。nmap是开源软件,没有版权。https://nmap.org/下载网址。

楼主:
@五楼 谢谢,英文的看不懂呀

网友D:
200的PLC上传和下载程序时会引起停机。所以不要轻易上载下载程序。。要弄也得等设备停运后操作。

楼主:
这套设备大多时间处于停机,需要时才启动,

网友E:
你的PLC设备供应商没设置密码?想着联网看,我觉得你还是先拿笔记本试一下能不能上传程序……

楼主:
非网管型交换机下连接一个s7-200一个s7-300两个上位机,s7-200连接一个触摸屏,我把电脑用网线插在非网管型交换机上,打开200的编程软件,选PC/PG口为TCP ip后再打开通讯界面输入cp243-1的ip,但此ip不知道,本人小白,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F:
直接拿笔记本电脑去现场,用编程数据线连接PLC的编程口上传程序吧,前提是停产状态,用交换机还是算了,太高级,一步吃不成胖子,慢慢来,先学现场在学远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00的PLC上传和下载程序时会引起停机。所以不要轻易上载下载程序。。要弄也得等设备停运后操作。
上传正常是不会停机的

网友F:
首先你要知道:
1、这个网络总共接入了多少台终端,有几台是上位机电脑,有几台是PLC主机。
2、就算你用局域网扫描软件扫描出局域网所有的IP地址,你能分辨出哪个IP地址是PLC,哪个IP地址是上位机电脑么?

建议尝试联系公司网管来一起学习技术,既然是想求学学东西,适当物质拉拢网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建议楼主先搞个200PLC学习下,现在200真心不贵;能正常操作了再搞在用设备,免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楼主:
@13楼 你说的我还真没想到,谢谢

网友I:
cmd里输入“arp -a”搜局域网内所有IP

楼主:
@16楼  这个我搜过了,搜不到其它的ip,只有电脑的

网友J:
没有串口电缆呢

网友F:
程序有可能是加密和限制上传的状态,读取现有设备的程序,对于初学者而言有可能是天书,不一定能看懂。
建议在公司寻找小型机或者闲置的PLC来练手,实在不行就网购小型机回来把玩,搞现有生产线要慎之又慎。

楼主:
视频看了很多,基本指令也知道,不知道工艺要求的程序看不明白,因为这套工艺要求我明白,所以才想看它的程序

网友E:
我就不相信写程序的人没加密码,楼主想多了……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还没有到输密码那一步,plc都找不到,

楼主:
我总觉得是网络连接有问题,网络连接图标上有感叹号,这个交换机没有连路由器,单单一个交换机下面挂了一个s7-200和一个s7-300和两个上位机

网友F:
你要先知道IP地址,然后在电脑运行ping命令检测网路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