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接线

楼主(2021-02-16):
我用485板通讯三台三菱变频器,接的是三菱的PU口(那个网口),第一台好接,后面两台应该怎么连接,用HUB分吗

网友A:
一般很多变频器和伺服驱动都设计了双网口,方便组网

网友B:
找个端子做过桥就行了,485+,485-接端子,三个变频器的网线也对应接到端子上。变频器设站址。通讯不会错的。

网友C:
网络三通即可

网友D:
简单点,每个接口引线出来然后照3楼提供的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