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7):
朋友的锂电池充电器坏了让给看看,拆开查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没启动,IC是OB2202CP,查了一下6脚是电源直流电压。通电需要初始启动电压,稳定后由辅助绕组供电。从电路板抄了一下它的供电电路部分,有点没看懂,电路是从交流电源分压后引出来接到芯片,那直流电源怎么来的,难道是利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的BE结这个回来实现的整流吗,搞不懂了。电路如下,帮忙看一下。

楼主:
我说的初始启动直流电压怎么来的,不是稳定后辅助绕组提供的那个直流电压。

网友A:
6脚:芯片供电端子,有两路电压供给,一路是通过电阻取自300V电压处,芯片启动电压为16V以上,维持电压为10V以上。另一路是单独变压器绕组供电,正常电压为2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充电器不是取自+300v所以感到奇怪,电路板上就是从交流取的电压。

网友B:
取的交流经过电阻分压的电压,芯片内部有二极管,所以直接上交流了

网友C:
整流桥画的看不懂!!!!!

网友D:
利用整流桥中的二只二极管整流。

网友E:
把整流桥画出来,GND的去向画好,回路就出来了。

网友F:
怀疑楼主绘画电路有错,根据产品说明书,这不大可能在交流端分压后供电到电源(6)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不是电路板上就是这么走的线,我也怀疑我抄下来的图是错了,万用表测了几次,确定就是图中这样分压后引到6脚,所以没搞懂。表情楼上的几位说的利用整流桥二极管,回路也不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是电路板上就是这么走的线,我也怀疑我抄下来的图是错了,万用表测了几次,确定就是图中这样分压后引到6脚,所以没搞懂。表情楼上的几位说的利用整流桥二极管,回路也不通啊。

据我多年维修各种(工业用、家用电器用、办公设备用、通讯电器用等)开关电源,你的这种启动供电方式还是首次见到。

按我所掌握的电工电子理论知识,交流电源与直流电源通常是不能共用一个参考(接地)点的,如果共用了除了交直流电路之间会相互之间产生干扰外,还会存在安全隐患。

就你的电路来说,交流输入通过分压电阻得出交流启动电压(电流)供给芯片的电源输入端,那么芯片与交流电路的另一端怎样构成供电回路的?即芯片接地(参考点)又是在哪取的呢?是交流电路的N线端还是整流后的负极端?因为交流的N线不可能与整流后的负极并联作为公共的参考(接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芯片的参考地就是整流后的负极,零线和地线分开的话,交流的地和整流的地可以接在一起使用的吧?这不就是热地吗,而且交流不还接了个电容隔离了吗,没有直接接地。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交流负半周时,从地→稳压管→BE→给电容充电→给芯片供电。这样是不是就成直流了表情瞎想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G:
按楼主画的图,一上电,电源负半周就短路了,结果必然是桥堆烧毁或熔丝烧断。
结合芯片手册,结论:绘图是错的,不用怀疑。

网友H:
整流桥画的不对,正半周L-保险-上分压电阻-限流电阻-负载-地-整流桥-N。电磁炉辅助电源,取样电路于此电路类似。
               负半周N-下分压电阻-限流电阻-负载-地-整流桥另一臂-L。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

网友B:
我记得有个长虹电视的电源就是这样的,从交流取的启动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参考地就是整流后的负极,零线和地线分开的话,交流的地和整流的地可以接在一起使用的吧?这不就是热地吗,而且交流不还接了个电容隔离了吗,没有直接接地。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交流负半周时,从地→稳压管→BE→给电容充电→给芯片供电。这样是不是就成直流了,瞎想的不知道对不?

正如12楼所说,请看下图(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参考地就是整流后的负极,零线和地线分开的话,交流的地和整流的地可以接在一起使用的吧?这不就是热地吗,而且交流不还接了个电容隔离了吗,没有直接接地。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交流负半周时,从地→稳压管→BE→给电容充电→给芯片供电。这样是不是就成直流了表情瞎想的不知道对不?

如果交/直流电不是同时接地,而是“接了个电容隔离了”,请问没有了共同的参考点,交流电能够为芯片供电,能够为芯片提供启动电流吗?

何况根据厂家提供的芯片内部电路,电源输入端内部没有二极管整流为其提供直流电流。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这个图有问题的,整流后的负极和交流零线不能画成一个地的符号,交流地要另外一个地,交流输入要对地接Y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整流后的参考地(公共端)应不能和零线(地线)接在一起吧,这样会跳电或者烧管子吧。应该像楼上说的利用了整流桥的两只二极管形成半波整流提供芯片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流后的参考地(公共端)应不能和零线(地线)接在一起吧,这样会跳电或者烧管子吧。应该像楼上说的利用了整流桥的两只二极管形成半波整流提供芯片电流。

在11楼你不是这样说的吗“芯片的参考地就是整流后的负极,零线和地线分开的话,交流的地和整流的地可以接在一起使用的吧?这不就是热地吗,而且交流不还接了个电容隔离了吗,没有直接接地”。

交流的零线不就是接地的吗?如果零线与地线分开,那交流与直流的公共参考点是哪个,怎样构成回路?而电子电路中的直流电路所谓的“地”并不是接大地的“地”,它仅是直流电路的一个参考点,可以理解为负极(或者正极)。交流电路的地不等于直流电路中的地。

要知道这都是电工理论的基本知识,同时也是电子技术理论的基本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有问题的,整流后的负极和交流零线不能画成一个地的符号,交流地要另外一个地,交流输入要对地接Y电容。

该图是根据楼主抄的电路以及他在11楼的表述绘画而来的。而且零线本身就是接了地的一条带电体,所以使用了地线的符号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到一份和这个电路板大概的图纸,你看一下。

网友I:
把你抄的电路板正反面拍个照片

网友G:
这张简化图或许更接近楼主所讲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份和这个电路板大概的图纸,你看一下。

你这张图纸太小了,模糊不清,无法放大仔细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张简化图或许更接近楼主所讲的问题。

网友F:
以下是个人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电工、电子技术理论做出的分析,不敢说自己的观点正确,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G:
楼主手绘桥堆中间二极管方向朝上是错的,正确画法应该是二极管符号顺时针旋转90度。24楼的图是根据22楼图简化而来,按22楼图L,N与任一个公共端都不相连,等效负载1(即芯片)的GND与桥堆负极及辅助绕组的一端都应该是连通的,从而构成回路。
那个三角形的公共端是左侧热端,并非右侧冷端。

网友G:
启动期间电源正半周L-R1-R3-D2-N构成回路
启动期间电源负半周N-R2-R3-D1-L构成回路
正常运行辅助绕组-D5-R3-热公共端构成回路
三条支路在不同阶段时刻为R3提供左正右负的直流电源
这样分析不知对不对。

网友E:
这样可以吗

网友G:
我的想法就是30楼这样的图,不知对否。不明白为什么不按照手册推荐的接法,而采用这样的变异电路,其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感觉是启动快,不会和大电容分流,从6脚的有源滤波电路和二次供电回路的两个二极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网友F:
感觉这张简化电路图中的电流太过乱了,交直流混合,由于没有共同的参考点,各点的电位一旦元件的参数不配合,有可能负载一和负载二会没有电流流过。
以下的分析仅供参考,不一定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把二极管理想化分析会简单点,也就是导通后压降为零,等效的负载为有源负载,阻值为无穷大,这样电流支路就会少很多了,个人想法,不一定对啊。

网友F:
因为电脑系统更新,今天才把仿真软件安装好。因此,根据14楼的简化示意图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的结果,供大家分析思考。
仿真图中的元件参数是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一些参数计算选择,不一定符合实际,仅供参考。
从仿真结果看,正如我在33楼所猜测的那样,“负载一”和“负载二”真的如我所说的那样。

网友F:
安装Multisim 仿真软件后,针对楼主的问题,按照OB2202CPA芯片应用手册的方案以及相关的参数,专门设计了仿真模拟电路,通过一个星期的调试,终于仿真成功。通过仿真,说明了交流启动方式不可靠,有一定的使用限制性,并不是什么电路芯片都可以使用交流启动方式。
由于一些文案工作没有做完,今天先把做完文案工作的部分实验资料发上来,后面会完成一部分就放上来一部分,供大家讨论学习。
以下的仿真实验结论仅供参考,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原谅。
(图片比较大,上传到版面可能会变小,要看清楚的话可点击图片放大来看)
下面四张图分别为直流启动电路和交流启动电路的完整图,其中前两张是没有连接仪表(电压电流表)的完整图,后两张是连接了测试监测仪表的完整图,主要是让大家了解整个仿真过程中,不同的启动电路方案中,各分支电路的电流、电压参数,用于分析电路的依据和参考用。
下面两张是直流启动(也就是常说的常规启动电路)仿真实验资料,通过仿真可以看出,直流启动方案是非常可靠的,不管激励电路是否工作,启动供电始终一直存在,保证了启动的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真的是太佩服你的钻研精神了。向老师傅学习。

网友F:
接下来的就是关于交流启动电路的仿真实验分析了。
前面是直流启动电路的仿真实验分析,这个是常规电路,容易理解,所以也就不用多花时间。但是,交流启动电路就麻烦的多了各种状态都出现,因此,请大家耐心一点。
不多说,先发已经做好文案的实验资料。
还没有完,明天继续...........!

网友F:
继续把仿真结果上传,让大家了解楼主抄下来的的那种交流启动电路是否适用于OB2202CAP这种芯片电路。
还没有完,下次再继续。

网友F:
下面是最后的仿真结果,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此次的仿真实验到此为止,如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会告诉大家。
另外,我的这个仿真实验过程,有许多是我当年业余时间炒更维修各类开关电源时运用过的维修检查手法和分析经验,可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I(2022-08-17):
这个是交流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