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7):
    最近修了几台上海航星的大型洗衣机变频器,用的是SV150IS5(LG)的变频器,修好试机时发现电流偏大,变频器需要在6HZ状态下运行一段时间,正常电流15-18A左右,我修的这台在30A左右(真实电流),起初以为是驱动板有问题,更换主板后电流恢复到15A,确认是主板,但主板各方面检查都没问题,参数也对照过,后还是怀疑参数不匹配,变频器用的是V/F曲线自定义,6HZ时百分比均为25%,正常的那台6HZ是电压190V-210V跳动,修的那台在100V左右,我曾尝试将百分比提高到30%,结果一开机电流瞬间到了40A,没办法又调回了25%,现在这台变频器勉勉强强用着,只是偶尔电机会过热报警,总之心里还是不踏实,用没有大神了解这方面知识,给小弟解惑,谢谢了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

网友B:
需要做一下自学习

网友C:
我们在这种洗衣机行业做了十多年,一直为厂家配套变频器,||
上面提到的故障,八成是变频器有毛病,
这种变频器的最特殊之处,是在低频部分加大了力矩,如你上面提到的6HZ。
低频加了补偿力矩以后,变频器的发热会增加许多,
所以,我们的变频器都是加大散热,
常规的变频器,是无法长时间使用的

网友D:
如果楼主的LS变频器是用在100公斤航星洗脱机上,那么要查看一下7.5KW变频电机的基频是不是60Hz。我这里有一套参数:DRV-01:100秒,DRV-02:80秒,DRV-03:FX/RX-1,DRV-04:KEYPAD-1,DRV-05:15Hz(均布),DRV-06:70Hz(中脱),DRV-07:115Hz(高脱),FU1-07:减速停车,FU1-20:120Hz,FU1-21:60Hz,FU1-22:1.5Hz,FU1-29:use V/F,FU1-30:6,FU1-31:20%,FU1-32:22,FU1-33:70%,FU1-34:50,FU1-35:100%,FU1-36:50Hz,FU1-37:100%,FU2-33:24,FU2-39:V/F,FU2-75:EXT-DB。其它参数都是出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E:
低频运行,热量散不出去咋办?

网友F(2021-04-11):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的LS变频器是用在100公斤航星洗脱机上,那么要查看一下7.5KW变频电机的基频是不是60Hz。我这里有一套参数:DRV-01:100秒,DRV-02:80秒,DRV-03:FX/RX-1,DRV-04:KEYPAD-1,DRV-05:15Hz(均布),DRV-06:70Hz(中脱),DRV-07:115Hz(高脱),FU1-07:减速停车,FU1-20:120Hz,FU1-21:60Hz,FU1-22:1.5Hz,FU1-29:use V/F,FU1-30:6,FU1-31:20%,FU1-32:22,FU1-33:70%,FU1-34:50,FU1-35:100%,FU1-36:50Hz,FU1-37:100%,FU2-33:24,FU2-39:V/F,FU2-75:EXT-DB。其它参数都是出厂值。
感觉是参数问题

网友F(2021-08-17):
用矢量好用

网友G:
这机器的零件容易坏,主板上面不少都有问题,电阻坏得最多

网友H:
正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随机性报过电流停机,一直没有根除。平时运行,和同型号其它机器比较,运行时电流较大。照楼上各位建议试试。

网友I(2021-09-24):
今天也修了一台航星 22kw的ls变频器  其他功能都修好了 装上就报通讯故障  头大 !!!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修了一台航星 22kw的ls变频器  其他功能都修好了 装上就报通讯故障  头大 !!!
换一个通讯板试试。或者,通讯板上有个8脚芯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