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7):
变频器是ACS510的用MCGS触摸屏通讯。使用MODBUS协议。我向40001里写1 没有反应,写3能听到变频器内部有继电器到作。变频器没有正常启动。可以断定通讯是已经通上了的。。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也没错。。可能就是写的数据不对。。想请教一下 40001里是不写:0 停止,1启动啊?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看的一点头绪也没有了。说明书关于MODBUS写的实在无语。所以来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网上好像有ABB和mcgs的视频的,上网说搜一下。

网友B:
启动停止最好用端子控制。通讯控制速度,电子齿轮比等参数。试试改频率,一般情况是屏上下4000,变频器收到的是40赫兹。

网友C:
写65280(16#FF00)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看的一点头绪也没有了。说明书关于MODBUS写的实在无语。所以来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说明书上传来看看

网友E:
可能还有其它位没操作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ACS510的用MCGS触摸屏通讯。使用MODBUS协议。我向40001里写1 没有反应,写3能听到变频器内部有继电器到作。变频器没有正常启动。可以断定通讯是已经通上了的。。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也没错。。可能就是写的数据不对。。想请教一下 40001里是不写:0 停止,1启动啊?
此变频器启动过程比一般变频器要复杂,不是简单的给40001赋一次值就可以了吧!?

网友G:
有了启动,还要有给定才行

网友H:
往40001里写没反应你就往40002p与试试。可能地址排列不一样,有地从0起始,有的从1起始。。

网友I:
MCGS通讯变频器不建议设置开关量,设置频率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看的一点头绪也没有了。说明书关于MODBUS写的实在无语。所以来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说明书上传来看看
好的,我找一下电子版的。。

楼主:
变频器电子版说明书以上传。。

网友J:
启动有继电器声音,但是频率你写进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