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7):
背景概述:
有一个Q系列PLC项目中使用了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与iFIX上位机通讯(iFIX的IGS驱动实际就是kepserver的OPC驱动):Ethernet Operational settings设置为:Binary、Always wait for OPEN,192.168.8.148,Ethernet V2.0;Open settings设置为:TCP,Unpassive,Send,Procedure exist,No pairs,No confirm,5010(DEC);
故障现象:
通常情况下与ifix连接是正常的。但有时iFIX重启或者其他不知道的原因会导致系统通讯中断。
通讯中断时:ping 192.168.8.148有稳定和迅速的响应,QJ71E71-100模块指示灯:RUN, INIT.,100M绿色指示灯亮,没有ERR和comm ERR红色指示灯亮。使用gx work2观察模块诊断区没有报错误。此时重启iFIX SCADA系统无法重新建立通讯。
如果通讯中断后切断网络设备电源大约15分钟,QJ71E71-100模块Comm. ERR.红色灯亮,gx work2观察模块诊断区有C017错误代码。此时再重新启动iFIX系统,即可建立正常的通讯。
问题:
系统中断15分钟这种处理方式不能被接受。我想了解如何更快地建立通讯连接。希望得到指导,期待答复。感谢。

网友A:
你初始设置不是响应时间,重试次数,超时设置的吗?或者监控打开设置的通道一是否打开的状态,判断一下,或者,让PLC做客户端,上位机做服务器,断开,之间重新打开建立链接,用程序控制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初始设置不是响应时间,重试次数,超时设置的吗?或者监控打开设置的通道一是否打开的状态,判断一下,或者,让PLC做客户端,上位机做服务器,断开,之间重新打开建立链接,用程序控制的方式
感谢答复。
你说的初始设置在GX work2中显示为粉色,均为默认值。

上位机做服务器端我没有经验,暂时试不了。

我也琢磨是不是用程序控制的方式close 、open连接,出现了通讯中断现象后,在触摸屏的按钮重新关闭再打开端口。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写这个代码。

再次感谢!

网友B:
通讯中断时, 报文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中断时, 报文情况?
要抓包吗?我没有尝试。
我ping了192.168.8.148(qj71e71-100的ip地址),能ping通;
用gx work2访问qj71e71-100的诊断缓冲区没有错误记录。两个err灯都没有变红

网友B:
通讯中断时候,数据灯有没有状态,比如闪烁?三个环节哪个环节的问题?

楼主:
RD和SD灯都有闪烁,pqsh版。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视频的状态。。。
ping的通说明链路没有问题。
CPU貌似并不知网络没有数据传输了。可能CPU只是被动的读写,是一条毛的思想的咸鱼。
我打算尝试把生存确认给改成“确认”试一下。等待停机机会吧。
没有抓过包,因此没有尝试。有机会一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