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9):
这样接漏电保护器,有效果吗?其中未接浅蓝线,是 N线。

网友A:
是不是有图片没有传上来

网友B:
只要参与电流电压的接在漏电保护器上端进线处就可以 发图片  看下

网友B:
只要参与电流电压的接在漏电保护器上端进线处就可以 空口无凭发图片  看下

网友C:
这个还是有图看一下比较好!

网友D:
没锤子你说个图片?

网友E:
没看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