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9):
差点点了下载,阿弥陀佛!

网友A:
上传的都是这个plc的程序,指示软件不同罢了,上传来的程序,原封不动再下载,没任何改变的,换软件也没事,就是有些设置方式及某些指令使用方式有点区别,这两个软件我都试过,一般指令没啥事,通信用了功能块的话,转换过来可能会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