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器难道有自动识别的吗

楼主(2021-02-19):
一个小时就可充满 如果用一般的充电器十个小时也充不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就可充满用一般的十个小时也充不满
这句话反复琢磨了几遍,愣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支持快充协议。可以用12V或9V电压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就可充满用一般的十个小时也充不满
这句话反复琢磨了几遍,愣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忘了用中文了 小米9原配充电器一个小时即可充满
用其他普通充电器十多个小时才能充满

网友C:
看一下输出电流就明白了

网友D:
接口有协议的。

网友E:
新的充电器电流一样吗?线是否有问题(O_O)?

网友F:
12V充的话当然快,不是充电器可以识别,而是你的手机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要支持,你手机支持快充的话用这个就很快,不支持的话就是用5V就充的慢;

网友G:
看手机的充电协议!不只是用的快充插头!

网友C:
统一个充电器使用不同的线,充电有快慢
充电器输出电流不同,充电有快慢
12v输出充电器?用在不同的设备会不会烧设备?比如蓝牙耳机,led灯,如果不烧,应该是充电器有智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