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19):
标题可能没叙述太明白,我也不知道咋概括   估计遇到的比较少  比较冷门的问题

大家应该都用过仪表,传感器,显示是数码管的,按住增加或者减少数字变化的很线性,还有加减速   前期慢  后期快

以前遇到过一个项目   要求很简单   但是预算不高   以前都是单片机做的   只有几个要增加一点功能   所以用了工控板
里面要调整一些时间参数,我用的MODBUS数码管连接的工控板  一个按钮调整时间  按住从0开始到50然后循环 到达设定数值就松手

我按这样做的

按钮的触点后面加上一个闪烁的触点,  然后是INCP寄存器

不过不太好用  比单片机那种效果差得多  迫于工期   就这样了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或者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没见过这种的指令  最好能带有加减速

网友A:
时间判断好了  再步进

网友B:
单片机 做加减数的时候 有按键抖动 滤除  程序   具体叫啥不清楚了

网友C:
模拟仿真了一下是可以的。

另外有个问题你需要注意,你是MODBUS数码管连接工控板的,走的是MODBUS通讯,这个通讯是要一定的时间,

可能在PLC程序里面监控看没问题,从慢到快是比较连续的,但是到了数码管显示时由于有通讯的延时看到的变化就没那么连贯了。

网友D:
delay延时来消抖,不过这个题目我还是没看懂,emmm可能我水平有限